[求助] 怎么提高这个放大器的增益呢?求解答

楼主(2022-03-18):
采样电阻Rsense上面的压降只有几个mV,想要输出电压VO变化几百mV。怎样增加增益啊 求解!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Q20,Q21改为级联的电流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0,Q21改为级联的电流镜。

您说的是共源共栅电流镜吗 我试试。

网友:
推了一下,应该是Vsence=VO*(2/BATA+1)*R112/R92,大于约就是Vsence=VO*R112/R92。
思路就是Q29 电流和Q26电路差就是Q30的基极电流。这样就可以推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