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这里的MOS管为什么处于饱和区?

楼主(2022-03-18):
在IEEE上看到一篇论文:《A Digital-Trim Controlled On-Chip RC Oscillator 》(已添加到附件)其中看到这里的电路,如图:
论文里是这么说的,最末端的N管(即左侧串联电阻最末端的NMOS)始终处于饱和区,并且饱和电阻具有正温度系数,因此与上面有负温度系数的多晶硅电阻相互补偿,可以做到总电阻温漂小。
但问题是这个NMOS会是饱和区吗?我注意到它的栅极电压是电源电压,因此过驱动电压可以认为是VDD-Vth,但看这个NMOS的漏端电压,应当是小于Vdd-Vth的,因为从电源电压到N管漏端还经过了二极管和电阻,所以不会大于过驱动电压,因为应该是处于线性区
所以有没有前辈解答一下论文里为什么会说这里是处于饱和区呢?

网友:
应该是线性区的

网友A:
肯定是线性区啊,这就是笔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线性区啊,这就是笔误。

这都是发在IEEE上的论文了,还能有这种笔误吗?感觉不太可能是笔误吧

网友:
线性电阻区,triode region; 如果强调温度补偿,应该有个基本分析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