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教,后端timing分析可以分析两个异步时钟的时序吗

楼主(2022-03-18):
场景如下:
clock1和clock2的源时钟都是来自clock_row,只不过clock1和clock2是clock_row的数字分频。
在后端实现过程中clock1和clock2设置成了异步时钟域。
请问在后端完成物理实现,吐出网表和抽取RC之后,可以在PT工具中,更改约束,把clock1和clock2设置同步时钟域,然后再报出clock1和clock2之间的timing问题吗?
感谢大佬们解答!

网友A:
可以,把clock1和clock2写到一个clock_group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clock1和clock2写到一个clock_group里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