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电流I-DAC噪声相关问题

楼主(2022-03-18):
      电流I-DAC噪声疑问
   1  现有一个I-DAC电流阵列,3个支路,假设是4*I0、2*I0、1*I0,不考虑偏置的噪声,尝试计算各cell总噪声,如下
     式1、Itot=(4In0)^2+(2In0)^2+(1In0)^2=21*In0^2
     式 2、Itot=(4In0+2In0+1In0)^2=49*In0^2
     式 3、Itot=(4+2+1)*In0^2=7*In0^2

     如果把3个支路的电流看成非相关,支路电流n*I0是相关的,得出“式1”;
     若3个支路都看成相关,得出“式2”。一直都是按式2来理解的;
     最近仿真电路,结果偏向“式3”,符合线性相加。
     所以:想知道,cell内部的噪声是什么关系?

  2 差分I-DAC
     左图:偏置电路,右图:N个I-cell

    令s1~sk=1,其余=0
    Io1=K*Icellp+(N-k)*Icelln

    Io2=(N-k)*Icellp+k*Icelln
    那么输出电流Io1-Io2中,噪声如何考虑(cell自身噪声和偏置源的噪声);噪声随输出电流变化?麻烦各位提供一些分析方法,多谢。

网友: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MjY4MzA1Mg==,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我大概已经分析清楚了

网友(2024-12-24):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我大概已经分析清楚了

博主有时间的话能不能赐教,把分析过程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