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下用ADS做的MMIC版图怎么入门

楼主(2022-03-18):
MMIC前端做的差不多了。目前要做的应该是把各个匹配电路分别EM仿真,然后再各个模块放进一个总的版图。小弟之前没接触过这方面,只画过模拟版图。

对于EM仿真就卡住了,直接一些简单的问题都不懂,比如怎么接地之类的,还有版图软件的使用。怎么才能入门呢,各位大佬有什么书籍或者文档推荐吗。
感激不尽。

网友A:
油管里面有个Keysight教学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QSdnUwpM7eZxc9VMtw0,看了感觉有一点点点用,而且大体过程你已经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管里面有个Keysight教学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GTmdnzIMqg&list=PLtq84kH8xZ9EY2QSdnUw ...

网友B(2022-09-10):
引用 网友A:
油管里面有个Keysight教学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GTmdnzIMqg&list=PLtq84kH8xZ9EY2QSdnUw ...

路过,谢谢

网友C(2023-12-18):
引用 网友B:
路过,谢谢

请问一下,ADS的版图仿真是仿真不了CMOS这种有源器件吗? 我是新手刚刚接触这个,不太懂这个流程。我看到别人说的了解到的好像是要把cmos的器件拿掉,然后加上端口进行EM仿真,然后在原理图界面再加上CMOS器件进行仿真,请问是这样吗?

网友(2024-06-26):
是不是和板机一样,除晶体管和控件在layout中仿真,然后生成symbol再导入原理图联合仿真

网友(2024-09-18):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ADS的版图仿真是仿真不了CMOS这种有源器件吗? 我是新手刚刚接触这个,不太懂这个流程。我看到 ...

新手同问,请问“要把cmos的器件拿掉,然后加上端口进行EM仿真,然后在原理图界面再加上CMOS器件进行仿真”是什么意思我将生成的EM模型带入原理图结果完全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