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collision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3-19):
下表是sram的技术文档,请问clock collision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双口sram

双口ram不允许同一个时刻同时读写一个地址,所以会有这么个参数限制,不过一般都是设计自己保证,时序上这个参数主要是让你检查背靠背读写,也就是相邻周期读写间隔要小于这个时间

网友A:
你这是啥,双端口memo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啥,双端口memory?

对,双口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口ram不允许同一个时刻同时读写一个地址,所以会有这么个参数限制,不过一般都是设计自己保证,时序上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