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E 仿真窗口中的signal信号设置

楼主(2022-03-19):
咨询一下,在ADE XL中这些signal信号在添加output过程中并没有加入,但是仿真时它会自动添加,请问有啥可办法可以让它不显示不?

网友A:
你的output的表达式里用到了这个signal,所以必须保存这个sign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output的表达式里用到了这个signal,所以必须保存这个signal

好吧,明白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