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知道这个二级运放后面的结构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2-03-19):
这个二级运放后面这一块是干什么的  搜什么关键字有相关的论文

网友:
两级运放的单端输出转换成同向的双端输出,驱动输出端的class ab放大器,艾伦的教科书里面有类似的结构。

网友:
感觉画错线了

网友:
Ol0930正解;同时电路需要按ClassAB的原理更正一下(连线有错)。

楼主:
我老师说是slew rate enhancement  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老师说是slew rate enhancement  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了

功能上确实达到slew rate enhance,你对比一下输入变化时,两种结构的的输出级Pmos & Nmos的栅极电压变化以及对应的电流变化趋势,就知道了。
其中一种是输出级只有一个mos的栅极电压变化,另一种是输出级两个mos的栅极电压同向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