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拉扎维书本上的例题

楼主(2022-03-19):
      关于此题,问题一:不知如何画出该电路图的小信号模型电路图                    问题二:这个小信号特性分析,不太理解,有点被整懵了。
望大佬讲解一下

网友:
1)正反馈形成负电阻,(-gm2/(gm1*gmx)),  then 这个负电阻和rO1 满足一定条件,并联相消,电阻变大;2)正反馈环路增益需要保证不震荡,满足稳定性要求;

网友:
小信号电路图“硬”画,试试,还是可以做到的。 等效电阻= Vt/it ; it = gm1* vgs1;  vgs1= -gm3* Vt * (1/gm1);

网友:
分母足够小,阻抗就很大。

楼主:
大佬,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画的小信号模型,是画出以M1主轴的小信号等效模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画的小信号模型,是画出以M1主轴的小信号等效模型
...

实际上是V3的变化,引起了左边电流的变化,又引起了V1、2的变化,最后又引起了右边电流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