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设计窗口维持电压为什么需要大于工作电压

楼主(2022-03-19):
请问一下ESD设计窗口里面那个滞回型为什么维持电压(Vh)要大于器件的工作电压?
我看了有些文章写的是低于会触发闩锁,但我不是很能够理解为什么会触发闩锁

网友A:
假设芯片正常工作时,有外界条件触发了ESD保护机制,芯片的电源和地之间的电压就被钳位到hold电压。如果hold电压低于工作电压,那么此时电源就能持续提供能量,维持esd电流,然后就latch-up了。如果hold电压高于工作电压,那么esd触发之后,芯片在hold电压下泄放esd电荷,然后电压会降低到工作电压,退出esd保护动作。这样就不会latch-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芯片正常工作时,有外界条件触发了ESD保护机制,芯片的电源和地之间的电压就被钳位到hold电压。如果hol ...

感谢回复,我再理解一下,谢谢哈

网友:
Latch-up 是有低阻抗通道形成,如果维持电压(Vh)小于器件的工作电压, Latch-up 的低阻抗通道就无法关闭,就一直Latch-up

网友B(2025-04-02):
还是不怎么理解为什么会触发闩锁效应,有人可以讲一下原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怎么理解为什么会触发闩锁效应,有人可以讲一下原理吗?

正常工作是不会出触发的,但是工作过程有各种干扰,比如EOS,浪涌等,这些是可以触发ESD管开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常工作是不会出触发的,但是工作过程有各种干扰,比如EOS,浪涌等,这些是可以触发ESD管开启的。
...

感谢回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学习了

ESD器件遇到ESD事件被打开,保护了后端电路,与此同时,如果电路工作电压大于ESD器件的hold电压,那么之前被打开的ESD器件会一直处于打开状态(大电流),也就是发生闩锁了,反之,如果电路工作电压小于ESD器件的hold电压,那么ESD器件在完成电压钳位和电流泄放后,回立即关断,电路恢复正常工作状态,无闩锁发生。

网友D:
在ESD(静电放电)保护设计中,维持电压(Vh)需要高于器件的工作电压(Vdd),这一要求的核心目的是避免闩锁效应(latch-up)的发生。以下是具体机制和原因的解释:

1. 闩锁效应的触发机制
闩锁效应是由CMOS工艺中寄生的p-n-p-n结构(类似SCR)形成的正反馈回路引起的。当ESD事件触发保护器件导通后,若维持电压Vh低于工作电压Vdd,电源会持续为保护器件提供能量,导致以下问题:

维持电流持续存在:保护器件导通后形成的低阻路径会通过电源持续供电,使电流无法自动中断,从而维持闩锁状态45。

正反馈无法关闭:SCR等器件的正反馈机制需要足够高的电压或电流才能维持导通。若Vh < Vdd,电源电压足以支持这一正反馈,导致器件无法恢复到高阻状态17。

2. 维持电压与工作电压的关系
Vh > Vdd的保障作用:当Vh高于Vdd时,ESD事件结束后,电源电压(Vdd)不足以维持保护器件的导通状态。此时,器件会从低阻状态退出,切断电流路径,避免闩锁效应的持续57。

设计窗口的约束:ESD设计窗口通常要求触发电压(Vt1)高于工作电压(防止误触发),同时维持电压(Vh)需高于工作电压但低于栅氧化层击穿电压(BV_max)。这种平衡确保器件既能有效泄放ESD电流,又不会因闩锁损坏内部电路19。

3. 实际案例分析
传统SCR的局限性:传统SCR因维持电压过低(约1.5V),容易在Vdd较高的高压电路中引发闩锁。例如,若Vdd为3.3V,SCR导通后若Vh < 3.3V,电源会持续供电,导致器件无法关闭17。

改进型SCR设计:通过引入二次回滞特性、调整掺杂区布局或嵌入MOS结构,新型SCR器件(如LDMOS-SCR)可将Vh提升至高于Vdd。例如,某些改进设计使Vh达到8–16V,显著高于高压IC的工作电压,从而避免闩锁3910。

4. 抗闩锁设计的其他方法
除了提高Vh,还可通过以下方式增强抗闩锁能力:

增加维持电流(Ih):通过优化寄生电阻或引入分流路径,提高维持电流阈值,使正常工作电流无法维持SCR导通17。

结构优化:例如在SCR中嵌入浮空掺杂区或沟槽隔离,削弱寄生晶体管的增益,抑制正反馈效应78。

电源断路电路:检测到闩锁时快速切断电源,避免持续电流损坏器件2。

5. 总结
维持电压Vh需高于工作电压Vdd的本质逻辑是:切断电源对闩锁状态的持续支持。若Vh < Vdd,ESD保护器件在触发后会因电源供电而长期导通,形成不可逆的低阻通路,最终导致器件过热或烧毁。通过合理设计Vh和Ih,可兼顾ESD防护能力与抗闩锁可靠性

网友(2025-08-28):
引用 网友D:
在ESD(静电放电)保护设计中,维持电压(Vh)需要高于器件的工作电压(Vdd),这一要求的核心目的是避免闩 ...

总结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