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何乐年--P146仿真

楼主(2022-03-20):
各位大侠,何乐年书的146页,按照书本上的改了后,VBIAS偏差更大了,有按照书本仿过的吗?

网友:
别把书读死了,这个偏置电路就是用VGS来提供个电压,自己调就行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没解决,路漫漫其修远兮
又碰到了新问题:晶体管宽度设置为变量:M9_W,设置完就变成下面图中的样子,搞不清楚什么状况

网友:
你这是不是需要一个启动电路啊,工作状态下电流只有几百pA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