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大佬讲解一下在bandgap后面接ldo的作用?

楼主(2022-03-20):
模拟新手,看到很多结构里在bandgap后面接一个ldo,想请教一下大家,ldo的作用是什么?除了转电压之外还有其他作用吗?如果bandgap的输出电压值可以直接用,还需要用ldo吗?

网友:
学习下,我的是因为要做LDO,需要提供除AVDD之外的电压

网友A:
模拟新手:通常bandgap电路不具备电流输出能力或者说电流输出能力很弱(就是你在bandgap输出加个电流源仿真就会看到输出异常),而LDO恰好具备这个能力。

网友:
学习下,LDO有drive能力,而Bandgap的drive能力很弱

网友B:
Bandgap 输出没什能力, 后面通常接 buffer  ..另一个方便  “trim”. trim 会须  trim_pad , 假设你目标 vref=1v .  你可 force 1v 去量, trim 1v . 这样CP一次就可, 缺点可trim 后会”dualpeak”
否则一般CP  , cp1  measure ->  trim -> cp2 量一次 ,要多花一次CP .
LDO  ,或许  直接 TRIM  LDO .. trim 前头 vref .

楼主:
引用 网友B:
Bandgap 输出没什能力, 后面通常接 buffer  ..另一个方便  “trim”. 要trim 会须  trim_pad , 假设你目标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新手:通常bandgap电路不具备电流输出能力或者说电流输出能力很弱(就是你在bandgap输出加个电流源仿真 ...

网友:
因为要负载大电流,要是接bandgap上的话,直流电压会大幅偏离设定值,还有LDO输出有大电容,可以在负载大电流跳变的情况下输出电压纹波不太大

网友:
稳压,LDO通过负反馈来稳定电压,不管负载电流的大小都能输出一个稳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