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ndows版hspice模拟仿真veriloga文件报错

楼主(2022-03-20):
**error** *pvaE* pVA created an intermeidate Bad C code from Verilog-A module
**error** *pvaE* Bad C code detected by gcc
**error** *pvaE* See details in 256x256_mos_lrs_rwire=5.7.pvadir/pvaRTL.log,
**error** *pvaE* 1. Contact system admin to install /usr/lib/crti.o
**error** *pvaE*       If error message '/usr/bin/ld: crti.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or** *pvaE*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in pvaRTL.log
**error** *pvaE* 2. Run 64-bit platform or contact system admin to install /usr/include/gnu/stubs-32.h
**error** *pvaE*       If error message '/usr/include/gnu/stubs.h:7:27:'
**error** *pvaE*       fatal error: gnu/stubs-32.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ation terminated.
**error** *pvaE*       make: *** [all] Error 1
**error** *pvaE* 3. Rerun with 'setenv PVA_GCC_FLAGS_O0 1 or setenv PVA_GCC_FLAGS_G 1'
**error** *pvaE*       If error message 'gcc: Internal error: Segmentation fault (program cc1)', or
**error** *pvaE*                        'gcc: Internal error: CPU time limit exceeded (program cc1)'
**error** *pvaE* If error messages do not show, please contact Synopsys, Inc. technical support center.
**error** Failed to read Verilog-A file, see '256x256_mos_lrs_rwire=5.7.valog' file for details.
  **error** (256x256_mos_lrs_rwire=5.7.sp:2) difficulty in reading input

网友A:
有可能是路徑中包含中文字,或是輸出有缺,這部分我也還在了解中,剛開始研究verilo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路徑中包含中文字,或是輸出有缺,這部分我也還在了解中,剛開始研究veriloga。 ...

感谢回复,一起学习进步

网友:
details in 256x256_mos_lrs_rwire=5.7.pvadir/pvaRTL.log,
**error** *pvaE* 1. Contact system admin to install /usr/lib/crti.o
**error** *pvaE*       If error message'/usr/bin/ld: crti.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or** *pvaE*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status in pvaRTL.log
  你这看来 linux 下环境,
windows 下 veriloga 记得要 c  (or GCC)  compiler .
以前碰过 windows 下缺compiler .
你先装win hspice 先跑  examplesVERILOGA examples .

以前我碰过linux 下可跑 , win 下就跑不起来.   最后只用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