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通道射频无线电接收为什么要幅相校准

楼主(2022-03-20):
多通道的信号频率是一样的吗?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参考通道的数据,而是要把其他通道的幅相校准的跟参考通道一样
(不是很能理解幅相校准论文里将多通道频率一样的信号校准的跟参考通道幅相一致,这样有什么意义,,)

网友:
如果要利用多通道之间的相对幅度、延时、相位这些信息就需要校准。不利用当然不用。但一般搞多通道的目的就是要利用这些信息,比如相控阵,所以要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