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下抓ac仿真波形的坐标值问题

楼主(2022-03-20):
没问题了

网友A:
value 对应的是横坐标,你可以试着直接吧(freq=0.15)换成0.15 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alue 对应的是横坐标,你可以试着直接吧(freq=0.15)换成0.15 试一下

value(mag(if("/C0/PLUS" ?result "ac") )0.15)  这样也是不出波形的吧

网友:
鼠标右键点击横坐标可以切换显示方式,常用对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