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AC动态性能测试的疑惑

楼主(2022-03-20):
求助各位大佬,最近开始做DAC的项目,有一点不太理解:
测试DAC动态性能时输入正弦波以进行频谱分析,那么我们在DAC输出得到的复原正弦波是否要再采样一次才进行后续的FFT?如果需要采样,是用DAC的采样频率进行采样还是更高频率采样呢?有的地方说因为DAC复原的信号也不是真正的连续正弦波,还是有台阶的,所以要再采样一次,但大部分文献都没有细说这一点。新手一枚,跪求各位高手解答。

网友:
等待大佬解答

网友:
直接作FFT啊,有台阶更方便直接作FFT分析,用采样频率即可,取点时间设在台阶上比较稳定的靠近后端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