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latency

楼主(2022-03-20):
想请教大家 我通过set_clock_latency 和 target_insertion_delay 来设置clock latency 都没起作用。想问大家怎么给时钟设置目标延迟?

网友:
为啥set_clock_latency不起作用呢

网友(2022-08-25):
set_clock_latency应该是设置了之后会把tree做长或短,至于target_insertion_delay为什么不起作用就不应了,你可以把要设置的pin单独建一个exclusive的skew group之后再用target_insertion_delay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