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FPGA时序约束分享02_时钟约束

楼主(2022-03-21):
第一章 FPGA时序约束分享02_时钟约束

                                                                                                    作者:潘文明
    上一篇《FPGA时序约束分享01_约束四大步骤》一文中,介绍了时序约束的四大步骤。
    上图是四大步骤,并且每个步骤都分别展开了各种情况,后续可以参考对照,分别添加时序约束。本文讲述上图中的第1点:时钟约束。
时钟约束分三种情况:输入时钟、PLL等衍生时钟以及自己分频的时钟。而其中输入时钟又可再分三种,第一种是输入管脚是CLK的,第二种是差分时钟,最后一种是GT或 恢复的一个时钟。下面分别展开描述。

第1节 输入时钟
    输入时钟根据管脚情况,有三种三种,第一种是输入管脚是CLK的,第二种是差分时钟,最后一种是GT或 恢复的一个时钟。

1.1 输入管脚CLK
    时钟直接从管脚输入,如上图所示。这种是最常见的一个情况,包括明德扬的MP603、MP801学习板,其时钟都是由外部的晶振产生,然后直接输入管脚进来的,这种情况的生成时钟约束是最简单的,其格式如下:
create_clock -name SysClk -period 10 -waveform {0 5} [get_ports Clk]
create_clock是生成约束约束命令。
name后面表示给这个时钟命名,这里命名为SysClk,您可以命为其他您所想要的名字,即使跟代码中的时钟名不同,都是可以的。
period后面表示约定该时钟的周期,默认单位为纳秒。
waveform后面表示该时钟在一个周期内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点。{0 5}表示时钟在第0时刻上升,在第5时钟下降。通过这个,设置了时钟的占空比。
get_ports这里指定了约束的对象,即对应代码中的哪个信号,get_ports Clk,表示这个时钟就是代码或上图中的Clk。
    这个时钟约束是最常用的,只要参照这种格式生成晚就可以了。

    假设说该时钟输入后经过了一个内部的PLL或者MMCM(时钟管理单元)后,再作为工作时钟,此种情况下,仍然是要对Clk约束,其约束方法跟前面是一样的。注意,这里说的是约束上面的时钟Clk,而不是MMCM的输出时钟。

1.2 差分时钟
    差分时钟是指通过管脚的P端和N端共同进来的,通常应该到高频或者精度 很高的场合,例如明德扬的MP802、MP5620,以及各种核心板,基本上外面都有差分晶振,有差分时钟的输入。
    如果是差分时钟,又是如何约束呢?
    注意下,差分信号在芯片上,肯定是占用了两个管脚位置,但在代码中不一定。在XILINX的顶层接口代码中,差分时钟会对应两个接口信号,分别 P端和N端;而对于ALTERA,顶层接口信号只有一个,不用区分出P端和N端,在管脚定义时,再来区分出P和N。
    对于ALTERA的差分时钟约束,其与单端输入约束方法完全一样。
    对于XILINX的差分时钟约束,只需要约束P端就可以了,即:
create_clock -name SysClk -period 10 -waveform {0 5} [get_ports Clk_p]

1.3 GT或恢复的时钟

    第三种是GT或恢复的时钟,即使用了高速收发器的情形,最常见的就是光纤接口了。
    在高速收发器管脚中,是没有时钟的,时钟已经嵌入到数据里面。接收的时候,我们使用高速收发器如GTX、GTY IP核接收数据,并且从数据时提取出时钟。这个恢复出来的时钟就是此种情形,例如上图中的GT模块,就是FPGA内部使用的一个IP核,其输出了时钟TXCLK。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约束这个恢复出来的时钟。按前面方式,同样也是使用create_clock,定义时钟周期、占空比等,但约束对象需要注意一下,不是通过get_ports,而是通过get_pins找到对象,该对象是恢复出的时钟,如上图中的GT/TXOUTCLK,即:
create_clock -name txClk -period 6.667-waveform {0 5} [get_pins GT/TXOUTCLK]
    上面产生了一个名为txClk的约束,其对象为GT/TXOUTCLK,周期为6.667,即133M。
    对于get_ports和get_pins的区别,可以简单认为,get_ports是FPGA顶层的接口,该接口是要连到FPGA芯片管脚上的;get_pins是模块内的输出管脚。如果大家不清楚是用哪个,可以使用工具,工具会提醒您怎么找出这个信号来的。
    注意上面找到的是GT/TXOUTCLK,而不是图中的TXCLK。这是因为TXCLK是例化的信号,有时候是找不出来的。这个时候,需要设计者找到GT模块,再仔细辨识出时钟信号是哪个,非常考验设计师的经验。

第2节 PLL等衍生时钟

    上图是时钟Clk经过内部的MMCM时钟管理单元,该时钟管理单元在此基础上倍频或者分频等,产生输出时钟CLKOUT0,该时钟用于驱动REGA和REGB。在前面的介绍里,我们知道需要对Clk进行约束,使用的是create_clock命令。那么上图中的CLKOUT0要不要约束呢?
    对于PLL和MMCM,一般VIVIDAO、ISE和QUARTUS工具是可以推导出该时钟约束的,因为我们在生成IP核的时候,已经设置了该时钟的输入和输出 时钟频率、相位等信息,通过这些信息,工具就可以推导出时钟约束。
    因此,对于XILINX可以不用约束PLL和MMCM产生的时钟;对于ALTERA,也可以自动推导的,但需要添加如下命令,才会自动推导:
derive_pll_clocks
    虽然工具可以自动推导PLL和MMCM产生的时钟约束,但是其约束时钟名是不受设计师控制或预见的。这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我们产生时钟约束后,通常还会在基于此时钟产生其他约束,例如下面是input delay的约束:
set_input_delay -clock sysclk -max 4 [get_ports ain]
    上面是input delay的约束,对象是ain,但注意看,-clock后面的sysclk是时钟约束产生的时钟名(注意是约束名,不是代码中的时钟信号),这说明input delay约束时,是依赖时钟约束名的。
    如果由工具自动推导PLL和MMCM产生时钟约束,那么名字就不知道,或者虽然知道了,但可能稍微改下代码名称又变了。这样会导致依赖于此名字的其他约束,会存在失效而不知道的风险。
    因此,明德扬建议对PLL和MMCM产生时钟添加约束,确定时钟名。
例如上面的电路,添加如下约束
create_clcok –name clk_200 –period 5 [get_ports Clk]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my_clk [get_pins MMCM/CLKOUT0] \
                                                                                    -source [get_pins MMCM/CLKIN]\
                                                                                   -master_clock clk_200
首先通过create_clock命令对输入管脚Clk约束,周期为5,命名为Clk_200。然后通过create_geneated_clock对MMCM产生的CLKOUT0约束,命名为my_clk;约束对象为MMCM/CLKOUT0;通过-source表明来源于MMCM/CLKIN,即MMCM的输入管脚;通过-master_clock表明其主时钟是clk_200。
通过上面方法,就可以确定MMCM的时钟名,已经固定为my_clk,不会再变了。前面提及的input delay约束,就会变为如下:
set_input_delay -clock my_clk -max 4 [get_ports ain]

第3节 自己分频的时钟

    第三种就是自己分频的时钟。如上图所示,CLK1经过一个D触发器,通过该触发器二分频产生了时钟CLK2。
首先说明,明德扬不推荐使用此方法来产生时钟,我们建议全部使用PLL等来产生时钟。如果确实要用到分频时钟时,那就要记得做时钟约束。这种情况下要怎么进行约束呢?下面是推荐的约束方法。

create_clcok –name CLK1 –period 5 [get_ports CKP1]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2 [get_pins REGA/Q] \
                                       -source [get_ports CKP1] –divide_by 2
    首先通过create_clock产生对管脚CKP1的时钟约束,周期定为5,名字为CLK1。
    然后通过create_generated_clock产生二分频后的时钟约束,对象是REGA/Q,即D触发器的输出信号;然后要指示该时钟来自于CKP1,通过-source来指定;最后还要说明频率,通过-divide_by来说明几分频,-divide_by 2是表示二分频,即CKP1时钟的一半频率。
    注意的是,一定要通过-divide_by来指定频率,因为工具无法从您的代码中推导出频率的。
    强烈建议,分频时钟一定要约束,经验之谈,没有约束的话,时钟是不稳定的,会产生莫名其妙的问题的,这方面我们已经吃过亏的。

第4节 总结与建议
    好了,我们在这里再总结一下。
    首先,本文将时钟约束分了好几种情况,制成了一个表。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照步骤表,从而制定自己需要在我约束。
    其次,注意一下约束的优先级。
    自定义约束覆盖工具推导的约束。前面讲过,有些约束工具是可以推导出来的。如果自己又定义了该对象的约束,那么这个约束将覆盖工具推导出来的约束,即定义的约束有效,推导出来的约束无效。
    后定义的约束覆盖先定义的约束。例如,在开始的时候定义了一个对CLK的约束,定义为100M,后面又有一个对CLK的约束,定义为200M,那么以哪个为准呢?那就以后面的为准,约束为200M。
    但有时候需要对多个约束同时有效,即多个约束共存,那么可以在约束后面加上-add,以此表明不要覆盖前面约束,而是共同有效。

    下一篇文章,我们将具体探讨“input delays约束”的内容,讲解各种情况下的时序约束方法。需要更多更详细的资料,可以找作者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