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这个信号需要做跨时钟域处理吗

楼主(2022-03-21):
请教各位大佬一个问题。aclk和bclk是异步时钟,但是aclk周期是bclk的2倍。aclk域内有一个一周期宽的脉冲信号en。需要用做bclk域中某个状态寄存器的置位为1的信号。该状态寄存器是信号传播的终点。早一个bclk出现和晚一个bclk周期出现,没有任何影响。
由于en信号肯定是可以被bclk采样到的,请教一下,这个en信号,有必要同步到bclk域,生成一个bclk域的脉冲信号,再给该状态寄存器吗?

网友:
可做可不做,从洁癖的角度看,做一下跨时钟逻辑,并标识出同步点来,对后端收敛timing而言更加清爽,更加干净,代价非常低。

网友:
asic内,两倍关系,波形上看起来未必有问题,
impl阶段,是不是同source,这个影响很大

楼主:
谢谢。标识同步点非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