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IV测试单个IOpin,为什么其他所有PIN要接gnd

楼主(2022-03-21):
测试芯片IV的时候发现一个选项,将要测量的单个PIN之外其他所有PIN接地,请问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
所有的信号应该是都连接到一个电源环上,为了避免影响,所以才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信号应该是都连接到一个电源环上,为了避免影响,所以才接地。

关于影响,您能展开说说吗?有一种说法是:遍历所有引脚测IV,其他PIN接GND, 能检测出PIN to PIN shor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影响,您能展开说说吗?有一种说法是:遍历所有引脚测IV,其他PIN接GND, 能检测出PIN to PIN short ...

个人理解供参考。
目前的好多IO电路是要有保护二极管的,一般是下拉,这样测试管脚的时候,把其他的接地可以减少漏电,避免数值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供参考。
目前的好多IO电路是要有保护二极管的,一般是下拉,这样测试管脚的时候,把其他的接地 ...

谢谢。

网友:
避免其他IO 漏电流 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