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该如何仿真一个节点的对地等效负载电容?

楼主(2022-03-21):
小弟最近在学习使用cadence,搭了一个电路:
小弟想知道“sample_convert”节点的对地等效负载电容是多少(“sample_convert”节点接了很多寄存器,因为太多了所以就没全截图),该怎么仿真呢?我知道captab功能,但是它只能输出节点和节点之间的电容,并不能将这个值传换成对地等效电容。因此有什么方法可以仿真一个节点的对地等效负载电容吗?谢谢大家!

网友(2023-08-15):
hspice 用
.option captab
.probe cap(节点)
spretre 没找到

网友A(2023-10-20):
请问答主有回复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答主有回复了嘛?

还没

网友(2024-05-13):
captab有对地电容选项的

网友(2025-01-17):
如图。

设置

设置

查看仿真结果方法一

查看仿真结果方法一

查看仿真结果方法二

查看仿真结果方法二

对地电容结果

对地电容结果

网友B(2025-04-11):
请问结果全是0是怎么回事

网友C(2025-10-16):
引用 网友B:
请问结果全是0是怎么回事

电压域不能这么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域不能这么跑

请问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看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