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排布问题求解

楼主(2022-03-21):
,这个图讲的ADC电容排布没有看懂啊,有大牛可以帮忙解释下吗?

楼主:
这个我知道,就是不知道下面的4from24之类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就是不知道下面的4from24之类的是什么意思

2from24就是,容值为2的电容从24那一圈里面取。
128是56和72那一圈加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from24就是,容值为2的电容从24那一圈里面取。
128是56和72那一圈加起来。。。。
...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电容为2的是摆放在24那一圈里?128的摆放在56和72的那2圈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电容为2的是摆放在24那一圈里?128的摆放在56和72的那2圈里?
...

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