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混合信号电路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2-03-21):
最近在做混合信号电路仿真,用cadence的ams可以把仿真平台搭起来,也能调用vpwl给提供激励,使用connectLib来设置数模接口。但因为本身是做数字的,对于模拟方式的仿真还是不熟悉,很容易遇到问题,也总是需要麻烦模拟同事,就想用数字的方式搭混合仿真的平台,但是给激励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给一个比如从0到1需要10ns的一个信号,怎么设置数字到模拟和模拟到数字PIN的连接设置等。请问有没有了解的朋友可以给指引一下呀?

网友:
既然是混合信号仿真,所以在电路图上就可以进行模拟模块和数字模块的直接连接(图形上的直接连接)。在产生netlist的时候,仿真器会发现模拟的Spectre网表和数字的Verilog(VHDL)网表。ConnectLib是起到了(数字到模拟)电平翻译的作用,或者(逻辑值)逻辑值翻译的作用,这些都是由IUS/Incisive/Xcelium平台直接处理了。仿真的激励,可以是数字给出,也可以是模拟给出,对于混合信号仿真来说,没什么区别,都可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