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源负载的共源极

楼主(2022-03-21):
在这个两极OTA中,第二极的共源极中M7的电流已定好,那么当输入变化的时候,M6会被M7的的电流强制使VGS变化导致第一级的输出变化吗?

网友A:
兄弟共源级放大器带电流源负载结构中,电流源电流变化会使vgs变化吗?mos管中哪些节点的电压使随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共源级放大器带电流源负载结构中,电流源电流变化会使vgs变化吗?mos管中哪些节点的电压使随动的? ...

这一条的之路是由两个电流源决定,上面是电流镜的电流,如果是下面的电流源VGS导致电流变化,应该会把上面的晶体管拉到线性区,。所以我觉得是下面的晶体管自适应上面的电流而调的VGS(我自己是这么理解的,仿真出来也这样,但是不懂为啥第一级的输出端会被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一条的之路是由两个电流源决定,上面是电流镜的电流,如果是下面的电流源VGS导致电流变化,应该会把上 ...

M7的电流变换不会影响M6的VGS,如果调整M7的电流时,M7的VGS变了,M5的电流变了,那么M6的VGS会变化。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M7的电流变换不会影响M6的VGS,如果调整M7的电流时,M7的VGS变了,M5的电流变了,那么M6的VGS会变化。仅 ...

那当忽略掉沟长调制效应后,电流不是基本只有过驱动电压来决定吗,与VDS关系不大。那M7电流变化而M6的Vgs不变,为啥M6的电流会改变

网友:
共模就是VGS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