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E XL 仿真报错问题!有没有大佬帮忙解决下!!!!!!

楼主(2022-03-21):
ADEXL单独跑仿真没有问题,但是一旦要corner 就报错,不论几个corner。报错内容如下

终端报错:/usr/bin/xvfb is missing:checkSysconf should be run and the missing RPM installed

virtuoso报错:cannot run simulation because the Xserver Vitual Frame BUffer(Xvfb) executable is not found in your Linux installation.
Install Xvfb at/usr/bin and then run simulation.

楼主:
怎么安装,哪里有安装包,本人小白,麻烦大佬细讲。不甚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安装,哪里有安装包,本人小白,麻烦大佬细讲。不甚感激!

安装包自己根据自己的系统去找 centos 好像自带 在镜像里面  安装命令是yum install xvfb ,virtuoso 从某个版本开始就不带这个组件了 系统必须自己安装,还不知道的麻烦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包自己根据自己的系统去找 centos 好像自带 在镜像里面  安装命令是yum install xvfb ,virtuoso 从 ...

好的,感谢大佬!!!!!

网友:
2楼解答了

网友(2023-11-30):
引用 网友A:
安装包自己根据自己的系统去找 centos 好像自带 在镜像里面  安装命令是yum install xvfb ,virtuoso 从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