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请教问题

楼主(2022-03-21):
刚入门学习画版图,试着画了一个反相器的,但是lvs出现问题,版图里的所有东西都跟source对不上不知道怎么解决,求大神指导。下面是报错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port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layout CELL NAME:         drc_lvs_test
SOURCE CELL NAME:         drc_lvs_test

--------------------------------------------------------------------------------------------------------------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0         4    *

Nets:               4         4

Instances:          2         2         M (4 pins)
                ------    ------
Total Inst:         2         2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0          0            0            4

   Nets:                0          0            4            4

   Instances:           0          0            1            1    M(mn5)
                        0          0            1            1    M(mp5)
                  -------    -------    ---------    ---------
   Total Inst:          0          0            2            2

o Voltage Names Matched by Wildcard:

   Power Names from Source:

                 VDD

   Ground Names from Source:

                 GND

网友A:
你这是5端器件?是不是有nbl或者其他iso?

网友B:
layout pin名字没标对或者层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5端器件?是不是有nbl或者其他iso?

就是四端器件,应该没有iso端口,不知道nbl是啥

网友A:
5v的器件。。。能看看你的版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yout pin名字没标对或者层错了。

应该没错啊,A1层pin,试了好多次了,A1 PIN  A1 LABLE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的器件。。。能看看你的版图吗

网友C:
看看你label用什么层次标的,你lvs报的是版图没有p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label用什么层次标的,你lvs报的是版图没有pin

是这个嘛,绿色的是金属A1层,然后四个LABEL都是用A1pin层标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嘛,绿色的是金属A1层,然后四个LABEL都是用A1pin层标的

看下所有层的信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嘛,绿色的是金属A1层,然后四个LABEL都是用A1pin层标的

看看有没有A1 text这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下所有层的信息

是用到的所有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有没有A1 text这层

有A1TEXT draw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到的所有层吗

看下全部的层,看看是不是用错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A1TEXT drawing

你用text打label再跑lvs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用到的所有层吗

有没有M1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M1层

没有M1层,这个工艺就是用A代表金属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text打label再跑lvs

好了好了,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text打label再跑lvs

这个问题弄了两天了,终于解决了,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