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用Simulink仿真出来Delta-Sigma ADC的疏密波之后如何得到SRN和ENOB

楼主(2022-03-21):
请问用Simulink仿真出来Delta-Sigma ADC的疏密波之后如何得到SRN和ENOB

网友:
做fft,别无他法则

网友A:
1、.m文件编写程序做fft
2、调用函数做fft
3、simulink有PSD模块,直接调用,设置参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文件编写程序做fft
2、调用函数做fft
3、simulink有PSD模块,直接调用,设置参数即可 ...

谢谢谢谢!

网友B(2022-11-08):
大佬,请问可以改变什么参数来改变疏密波输出的0和1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请问可以改变什么参数来改变疏密波输出的0和1时间

试着改变一下delta处系数,两个系数越接近那疏密波也会越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着改变一下delta处系数,两个系数越接近那疏密波也会越明显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