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结果显示not compared是啥情况啊

楼主(2022-03-21):
里面的子模块 lvs都过的,到了顶层为什么lvs跑出来显示not compared

网友:
电源跟地 label打了???

楼主:
每次发表问题之后 很快就解决了,也是挺尴尬的
没打pin........

网友(2025-08-05):
我都有label,但是还是有问题;同一个模块我版图只有一个的时候LVS没问题,我再加一个同样的模块,就会出问题;报错说是Ground net mission,但是我把两个模块的AVSS接在一起了都,并且有一个lab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