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ga的直流失调消除方法

楼主(2022-03-21):
请问一下,有没有大佬用过数字直流失调方法,这种直流失调消除电路的引入需要额外的补偿吗,为什么ac和stb的结果变得面目全非了,在论文没有提及加入后会加大影响稳定性啊,求做过的大佬指教!!!!

网友A:
可否分享一下参考文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分享一下参考文献?

可编程增益放大器与自动增益控制的研究_陈务

网友B:
做过输出失调存储的方案,没有出现类似情况。文献中也没有看到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过输出失调存储的方案,没有出现类似情况。文献中也没有看到介绍

请问,加入dcoc后,你用的是pss+pac还是直接ac呢

网友(2022-05-13):
你加入DCOC前后的仿真结果呢,贴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