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导入gds问题

楼主(2022-03-21):
导入.db文件到A库后,部分VIA丢失,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A库挂的是.tf文件,导入.db时添加了map

网友A:
A库挂.tf文件?A库不是应该挂PDK?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库挂.tf文件?A库不是应该挂PDK?

挂pdk导入有error,倒不进去  不止导入这个文件,试着导入其他的gds,导入时也报这个错。

网友A:
那你就是其他地方错了,PDK装错了,或者是其他问题,挂PDK才是正确的.

网友:
我感觉是你库属性的问题,你先把A库删了,重新建一个A库挂PDK,然后你在重新load .tf 文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是其他地方错了,PDK装错了,或者是其他问题,挂PDK才是正确的.

嗯,我用其他项目再试下。
请教下:为什么挂tf文件不行?
在导入导出数据时,什么时候需要加map文件呢?

网友:
一般情况下导入或者导出的时候,如果PDK属性没有问题,一般情况是不需要加MAP文件的
在你需要某些特定的layer的时候,才会需要使用MAP文件(比如你只要metal1的mask)
你新建一个lib,你要去关联所有的PCELL,PCELL在PDK库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是其他地方错了,PDK装错了,或者是其他问题,挂PDK才是正确的.

是pdk库的问题,其他项目可以正常导入。还有一个问题,导入的时候有部分via丢失了,但rule里已经如下定义:
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我没有遇到过导入GDS 会出现少某层layer,或者少东西.你流程都不对,别去关心结果,你先试着把PDK属性的问题,解决了,说不定就OK了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遇到过导入GDS 会出现少某层layer,或者少东西.你流程都不对,别去关心结果,你先试着把PDK属性的问 ...

嗯,谢谢!

网友(2023-01-30):
请问.db的layout文件,怎么导入cadence virtuoso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