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entos7安装完innovus后启动报这个错误,大佬们知道该如何解决吗?

楼主(2022-03-21):
Centos7安装完innovus后启动报这个错误,大佬们知道该如何解决吗?

网友:
软件包没装全,根据提示去网上找对应的包,yum install就可以

网友:
OA没指定对吧

网友:
0A路径不对,OA_HOME环境变量设置IC617目录

网友A(2022-05-03):
你好,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请问你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请问你解决了吗

我最后把IC617卸载了,先装INNOVUS再装IC617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后把IC617卸载了,先装INNOVUS再装IC617就解决了

好的,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