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利用开关电容做电阻的方式做基本电流源

楼主(2022-03-21):
     我刚做出了一个1.2V的基准电压,与温度系数无关,接着我需要做一个基准电流源,本来想直接就这基准电压做,但是看到有的人说做出来有温漂,所以想尝试用开关电容做电阻的方式做一个基准电流源,给图上的两个开关加一个相反的时钟,可是这样的话,最右面这条路有电容,还算一个通路吗?我尝试着搭了一下,反馈那的电压就等于电源电压,这是因为我电路搭的不对吗(还是哪没搭完)?我按照拉扎维书上搭的

网友A:
确认下您是仿真瞬态吗?不然没有直流工作点直流/交流肯定跑不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下您是仿真瞬态吗?不然没有直流工作点直流/交流肯定跑不起来的

我都想仿真的,可是搭的电路只能仿真瞬态,瞬态还看着那么怪,所以怀疑电路搭错了。。。下面我发下拉扎维书里的那个图

楼主:
就这个,我实在不知道虚线部分当成个电阻就能跑了?很疑惑

网友B:
那他那个是示意图,你先把下面的电容换成电阻 否则没有直流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他那个是示意图,你先把下面的电容换成电阻 否则没有直流通路,

谢谢,我也这么尝试了,但是我发现流经电阻的电流不能复制到下一路,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我就是把下一路的栅极连接在这个mos管上面的二极管接法的mos管栅极上,这不是电流镜一比一复制吗?)

网友:
首先是产生一个V->I,然后经过current mirror 去产生需要的Iref out

楼主:
谢谢大家,我已经调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