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家AHB VIP如何实现背靠背传输

楼主(2022-03-22):
使用`uvm_do_on_with写入数据时,要等待get_resonse(rsp),才能继续`uvm_do传输,波形图上数据相位传输结束后,再开始传输地址相位。
若是想实现背靠背传输,当前这一拍的数据传输中,也把下一拍的地址相位发出,注释掉get_resonse(rsp)后,前几个时钟沿可以看到此现象发生,但是后面就会报Response queue overflow, response was dropped。请问是应该在configuration里设置某个参数么?浏览了一下class reference,没注意到哪个参数控制。
请教一下如何来实现这种功能?非常感谢!

网友A:
这是报存储response的那个队列满了。你可以把那个队列的深度值调高。set_response_queue_depth(N) N 好像最大可以到512 具体我忘了  你可以自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报存储response的那个队列满了。你可以把那个队列的深度值调高。set_response_queue_depth(N) N 好像最 ...

可以啦,非常感谢。
set_response_queue_depth(-1)

网友(2024-05-27):
楼主你好,在注释掉get_resonse(rsp)后,是可以实现背靠背传输了,但是并不是每一笔传输都是背靠背的,仿真看起来是随机的,楼主知道怎么控制S家VIP让每一笔传输都是背靠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