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ata.dm是什么文件?

楼主(2022-03-22):
在layout 的文件目录下生成了一个文件 data.dm,然后打开layout的时候会很慢。请问这个文件是起什么作用?是怎么产生的呢?

网友A:
存放用户属性、或者library/cell/view属性的文件,相当于IC51版本的prop.xx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放用户属性、或者library/cell/view属性的文件,相当于IC51版本的prop.xx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一下这个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dence_technology_forums/f/custom-ic-design/37085/what ...

楼主:
有这个 data.dm 文件,版图打开很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