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图中这种电容的用途?

楼主(2022-03-22):
在数字电路看到一个电容的cell,如下图所示,请问图中这种电容有什么用途?容值要怎么算?

网友A:
标准单元的去耦电容。因为gate不能直接接PAD,为了ESD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单元的去耦电容。因为gate不能直接接PAD,为了ESD考虑。

感谢您的回答,请问这种电容的容值怎么估算呢?看上去比普通的MOS电容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单元的去耦电容。因为gate不能直接接PAD,为了ESD考虑。

突然想到仿下AC看带宽就能估算了

网友B:
NMOS的gate是VDD,PMOS的gate是GND,电容还是差不多的,区别只是避免了gate直接接到了VDD/VSS上,而是接到了有源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NMOS的gate是VDD,PMOS的gate是GND,电容还是差不多的,区别只是避免了gate直接接到了VDD/VSS上,而是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