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T SDM中有源RC的运放闭环稳定性如何仿真?

楼主(2022-03-22):
为跟实际情况相对应,采用电容反馈,但因为采用电容反馈的原因,低频环路增益会非常低,环路增益曲线感觉很奇怪。特此请教下,testbench是否搭建正确,如果不是的话应该如何改善?

网友A:
DC 工作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 工作点不对

检查了下DC情况,确实发现第二级尾电流源不饱和,但调整DC工作点后依然没有改善。
令请问下,testben是否如上图所说采用电容反馈呢?
劳烦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电容上面是不是应该有个并联的电阻提供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容上面是不是应该有个并联的电阻提供通路?

反馈通路仅采用一个电容是为了尽量仿真实际情况。采用您的建议并联电阻提供通路后,幅频特性曲线是正常的情况。
目前有个小小的疑问,就是我们构建闭环testbench时要尽量去模拟实际使用情况,但仅加电容,低频下没有通路。并联电阻后,提供通路,但不知会不会导致testbench与实际情况存在出入,无法完全模拟实际情况的现象?如若影响不大,请问这个反馈电阻取值是否有什么讲究?

网友B:
放大器的共模反馈工作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器的共模反馈工作正常吗?

共模反馈正常的,现在在想可能是因为反馈电容隔断了低频成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馈通路仅采用一个电容是为了尽量仿真实际情况。采用您的建议并联电阻提供通路后,幅频特性曲线是正常的 ...

我自己没做过哈 但是看同事做的话应该会有一个电阻 具体你推一下transfer function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没做过哈 但是看同事做的话应该会有一个电阻 具体你推一下transfer function 看看
...

嗯嗯,好的好的,还是感谢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好的好的,还是感谢解答。

good luck~

网友C:
你实际系统里后面和反馈的电容大小都是1p? Load最好还是跟着实际的来。。。不加电阻增益曲线也应该是正常的才对。。你这就是一个一阶积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实际系统里后面和反馈的电容大小都是1p? Load最好还是跟着实际的来。。。不加电阻增益曲线也应该是正常的 ...

1、理想的系统里面反馈电容给了1pf,负载电容的话具体不清楚如何考虑,不知道大佬有什么相关经验吗?2、增益曲线不加电阻也正常?我这边的理解是不加电阻的时候,电容会极大衰减低频增益,导致曲线低频成分很低。
3、确实是一阶积分器,不清楚大佬是否测试过相关电路。或许是testbench没问题,电路其他方面调试还存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1、理想的系统里面反馈电容给了1pf,负载电容的话具体不清楚如何考虑,不知道大佬有什么相关经验吗?2、 ...

不好说你对不对,我毕设里从10K开始的,到fc都是平的,首先你觉得积分器是在bode plot里哪一段做积分,第二就是你的opamp是正常工作的吗?再者,为什么会影响低频增益,DC不会走cap走不是么。。你加个电阻其实不是很有必要,看你设计吧。。反正我最后一级是一阶的,我没加。。load要看你后面跟什么,跟比较器,就是比较器的输入是load,跟第二级积分器,就是第二级积分器是load。。你可以synthesize ur load...up to you

网友(2022-11-25):
这个testbench仿真出来的闭环曲线是这样的,这个仿真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参考意义,具体工作咋样还是得放到trans里面去仿真整个系统

网友:
请教一下,cmdmprobe可以放在OTA输入端吗

网友(2025-03-03):
请问解决了吗?遇到相同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