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olded cascode ota 的增益相位曲线问题

楼主(2022-03-22):
这是我仿真的folded cascode ota 的增益相位曲线,我想不通的是为啥在高频处的相位会向上翘?按照零极点理论:从增益曲线看,主极点(输出)在316khz,次极点(折叠处)在1.7GHZ,接着4.78GHZ有个零点;从相位曲线看0.1p1开始变化,p1处45度, 0.1p2变化,接着就发生不理解的地方了,按照曲线有:两个左边平面的零点,才足以上相位向上45度,紧接着又有两个极点或者右半平面的零点让相位下降,是这样理解吗?但是看了下,这些频率都不是很高频呀?怎么样才可以去除呢?
设计流程,基于gmid

增益相位曲线

增益相位曲线

电路仿真图

电路仿真图

网友:
带宽之外的不用管。

网友A:
你的仿真图没有接成闭环,截一个闭环的图吧。
你表格里的mos编号M?和截图里对不上。
截图显示的参数不是闭环的工作参数,虽然多数mos管不变。
另外零级点不用在波特图上猜,用pz分析就可以打印出来了
相位曲线不是180°开始也有点点问题。

简化分析,
主极点在输出处,p=1/zoCL
次极点在折叠处,p=gmn/C?
另外还有一对零级点,是上面的pmos current mirror,,且一般为2倍关系

但实际上有很多零极点因互相抵消被忽略,如cascode自身的零极点。考虑更多次级效应时,少数几个主要的零级点在pz分析中变成了多个,甚至出现共轭零极点。

大约也是gm/C?,且一般零极点为2倍关系

但实际上有很多零极点因互相抵消被忽略,如cascode自身的零极点。考虑更多次级效应时,少数几个主要的零级点在pz分析中变成了多个,甚至出现共轭零极点。

楼主:
补一张零极点分布图

零极点图

零极点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仿真图没有接成闭环,截一个闭环的图吧。
你表格里的mos编号M?和截图里对不上。
截图显示的参数不是闭 ...

这是表格对应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仿真图没有接成闭环,截一个闭环的图吧。
你表格里的mos编号M?和截图里对不上。
截图显示的参数不是闭 ...

这是stb仿真和单位增益结果,可以看见异常,stb没异常,但在单位增益仿真时,相位曲线在1.47GHZ发生异常,不懂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仿真图没有接成闭环,截一个闭环的图吧。
你表格里的mos编号M?和截图里对不上。
截图显示的参数不是闭 ...

你说的零极点为2倍关系,一般是零点是极点的2倍?但是我在零极点分析中,都看到了零极点都为400mhz的情况,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stb仿真和单位增益结果,可以看见异常,stb没异常,但在单位增益仿真时,相位曲线在1.47GHZ发生异常 ...

你应该有上过matlab或者信号处理之类的课程吧
开环零级点较多时,闭环后vin到vout的增益和相位曲线就会变得”奇形怪状“,但不影响瞬态响应。
有兴趣的话,可以在matlab里模拟一下零极点的影响。

楼主:
设计采用的管子标号

设计采用的管子标号

设计采用的管子标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零极点为2倍关系,一般是零点是极点的2倍?但是我在零极点分析中,都看到了零极点都为400mhz的情况 ...

cascode没接成单端时,零极点几乎相等。碰到这种零级点相等的情况可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scode没接成单端时,零极点几乎相等。碰到这种零级点相等的情况可忽略。
...

2倍关系是因为current mirror接成单端,教材上叫什么名字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