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链首尾接电容

楼主(2022-03-22):
请问各位大佬,我在反向一款dcdc_boost芯片的时候,发现很多反向器链首尾连接电容,请问这样做是为什么呢?

网友:
前面都是schmitt触发器,这个电容应该也是为了防止噪声导致误触发吧

比如,输出上升沿后,通过电容耦合到输入,输入有个向上的电压跳变,可以加速schmitt trigger稳定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