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DRC rule中FAST和ACCURATE应该参考哪一个?

楼主(2022-03-22):
我在检查LU的时候发现按照FAST选项来的话会报NMOS和PMOS的AA要大于等于4um,我是等于4um,按理说已经满足要求了,可是FAST选项的时候会说我没有满足要求,但是当我按照ACCURATE选项的时候这个错误就没有了。所以到底以哪个选项跑出来的结果为准?

网友A:
翻译了一下后边的描述,应该是以accurate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译了一下后边的描述,应该是以accurate为准

道理我都懂,但谁能帮忙解释一下为什么FAST会报错,原理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道理我都懂,但谁能帮忙解释一下为什么FAST会报错,原理是什么?

那就要看看它报错那条规则具体怎么写的,可能是减少了运算步骤导致不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