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omain level shift

楼主(2022-03-22):
在同一个5Vdomain中有level shift和5V的cell 默认5v site(0.56x3.92)levelshift(0.37x5.375),请问一个domain里面可以做这两种row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建的row怎么指定powerdomain呢?

和创建row和power domain没有关系,按照区域去创建

网友A:
1.可以做俩种不同row,也可以摆放。
2.但是因为他们的高度不同,也不是倍数关系,将来根本没有办法拼起来,所以单独搞一个区域防止lv 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做俩种不同row,也可以摆放。
2.但是因为他们的高度不同,也不是倍数关系,将来根本没有办法拼起来, ...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因为高度不一样 所以想同一个domain 分成三部分 一部分放普通的cell 两外两部分放level shift ,那么如果可以做两种row 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啥工具?s家和c家都有命令,help *r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工具?s家和c家都有命令,help *row*

Innovus

楼主:
新建的row怎么指定powerdomain呢?

楼主:
domain level shift

引用 网友A:
和创建row和power domain没有关系,按照区域去创建

谢谢啊 后来可以创建不同的Row 但是place的时候cell不会自动摆进去不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