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XL的运用

楼主(2022-03-22):
我把左边这个cell改了,有没有什么办法把右边所有的cell都替换成左边这个

楼主:
大佬们,如果有XL的操作合集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
XL怎么操作不会,蹲一波,一般用XL太多bug了

网友A:
layout L   c+F3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 L   c+F3就可以了啊,

这样替换会破坏XL的连接关系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调用底层cell的时候调用库没有设置对
XL模式下,版图窗口 Launch~Configure Physical Hierarchy
打开后 把右边的Physical library list 改成你底层调用的库名 ,保存后重新调用就行了

网友:
假如是长期项目,可以写在。cdsenv 里,不用每次都修改

网友:
目前我所知道的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如6楼所说,先XL INV,然后再调用;
第二种,先调用第一组INV 的P N mos,然后使用genetrate clones 调出其他INV 的P N MOS,这时候你修改第一个,其他会同步。

网友:
用update components and nets刷新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