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CTS

楼主(2022-03-22):
(1)在使用encounter时 使用了如下脚本进行了时钟树综合
可是在终端输入report_ccopt_clock_trees时却说no clock trees define
我检查了sdc文件 里面的 `3{QV7}7P(A4ISIPMI3TK%J.png 有clock_IN

是需要在encounter的加其他什么脚本吗?

楼主:
大牛们 指点一下迷津  困扰我两三天了  感谢了

网友:
在 create_ccopt_clock_tree_spec 后面加一句 source spec.tcl

网友A:
1# create_clock -period 160,set_clock_transition 15, 看上去不对劲。
建议跑一下get_time_unit, 看看time的单位到底是什么。
如果是 1ns,clock transition 15ns 就太长了,都超过一般 .lib characterize 的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create_clock -period 160,set_clock_transition 15, 看上去不对劲。
建议跑一下get_time_unit, 看看t ...

请问一下大佬  350nm,时钟150ns的时钟  uncertainty -setup  -hold应该设置为多少? transition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大佬  350nm,时钟150ns的时钟  uncertainty -setup  -hold应该设置为多少? transition呢?
...

通常 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up 取时钟周期的 5% - 10%这个工艺,set_clock_uncertainty -hold 取 0.2 , 如果造成需要插入太多hold fixing buffer,可以考虑降到 0.1
时钟 transition 不应该超过 4, 5。具体看你的钟源,一般应该在 2 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 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up 取时钟周期的 5% - 10%这个工艺,set_clock_uncertainty -hold 取 0. ...

好的  非常感谢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