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skill脚本

楼主(2022-03-22):
我搭的电路,调用的symbol大量的错位了,寻求一个自动对齐的skill脚本,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如果调用symbol 错位一致, 套一层定制的 symbol 不是更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调用symbol 错位一致, 套一层定制的 symbol 不是更快了.

主要是同一个cell,不是全部都错位了,这样的话会出问题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