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共源共栅电流镜中,M1,M3的偏置为什么要接到M2的漏极?

楼主(2022-03-22):
请问这个共源共栅电流镜中,M1,M3的偏置为什么要接到M2的漏极?这样接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A:
共源共栅电流镜,这样接可以提高电流镜的输出电压裕度,拉扎维P128

网友B:
提高电流镜的输出电压裕度  +1

m1 m2  maybe some mos will  "linear reg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源共栅电流镜,这样接可以提高电流镜的输出电压裕度,拉扎维P128

谢谢谢谢,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高电流镜的输出电压裕度  +1

okok,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