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文件导入QRC文件显示error,显示can‘t read

楼主(2022-03-22):
Extraction setup Started
Initializing multi-corner RC extraction with 1 active RC Corners ...
Process node set using 'setDesignMode' is less than or equal to 32nm, for which captable file(s) would be ignored as preRoute extraction would instead use technology file. For postRoute extraction, default value for effort level would be 'medium' and effort level 'low' would not be allowed.
Generating auto layer map file.
**ERROR: (IMPEXT-1226):        Only 8 metal layers found in technology file '/work/home/yfma/lib/TSMC_22NM_ULL/RC/QRC/qrcTechFile'. 11 expected as per LEF data of Innovus. Cannot proceed. The data in the Quantus QRC technology file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layer information in the LEF data. Modify the ICT file based on layer information in the LEF file and regenerate the Quantus QRC technology file.

**ERROR: (IMPEXT-6189):        Initialization for preRoute extraction mode using the technology file is being terminated since the technology file '/work/home/yfma/lib/TSMC_22NM_ULL/RC/QRC/qrcTechFile' could not be read. This is because it is either an invalid file or an error occurred in importing it. Check the file and read it in again using create_rc_corner or update_rc_corner -qx_tech_file.
Type 'man IMPEXT-6189' for more detail.
/work/home/yfma/lib/TSMC_22NM_ULL/RC/QRC/qrcTechFile
Generating auto layer map file.
**ERROR: (IMPEXT-1226):        Only 8 metal layers found in technology file '/work/home/yfma/lib/TSMC_22NM_ULL/RC/QRC/qrcTechFile'. 11 expected as per LEF data of Innovus. Cannot proceed. The data in the Quantus QRC technology file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layer information in the LEF data. Modify the ICT file based on layer information in the LEF file and regenerate the Quantus QRC technology file.

**ERROR: (IMPEXT-6189):        Initialization for preRoute extraction mode using the technology file is being terminated since the technology file '/work/home/yfma/lib/TSMC_22NM_ULL/RC/QRC/qrcTechFile' could not be read. This is because it is either an invalid file or an error occurred in importing it. Check the file and read it in again using create_rc_corner or update_rc_corner -qx_tech_file.

网友A:
qrc和lef的金属层数不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qrc和lef的金属层数不对应

嗯嗯,谢谢了,是这个原因,已经搞定了,多问一句你知道工艺lef里面PRTF_Innovus_22nm_7M_4X1Z1UUTRDL_7T.11_1a.tlef  ,像这种4X1Z1UUTRDL,里面4x1z1u代表什么意思么,我也没找到对应的文档说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了,是这个原因,已经搞定了,多问一句你知道工艺lef里面PRTF_Innovus_22nm_7M_4X1Z1UUTRDL_7T ...

4X肯定是4层普通金属,其他的就不知道了,要去问问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4X肯定是4层普通金属,其他的就不知道了,要去问问模拟

好的,感谢

网友B(2024-01-16):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了,是这个原因,已经搞定了,多问一句你知道工艺lef里面PRTF_Innovus_22nm_7M_4X1Z1UUTRDL_7T ...

请问怎么解决的,我在做项目也遇见这样的问题了

楼主(2024-03-01):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解决的,我在做项目也遇见这样的问题了

前面说了啊,qrc和tech lef的金属层数对不上,检查一下tech lef

网友(2024-06-04):
引用 楼主:
前面说了啊,qrc和tech lef的金属层数对不上,检查一下tech lef

我看 tech lef 好像是没问题的,QRC 是二进制也没法看里面的金属层,这个怎么办?
找Foundry 重新提供一份QRC出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