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软件安装,PT,FM安装失败请教

楼主(2022-03-22):
请教一下各位安装Synopsys软件中的PrimeTime与Formality两个时出现安装失败的现象,查询了安装的log文件后出现了下面的提示(详情请看下面的图片):本人用的系统:Redhat 8.5
参考的网上大佬的安装帖子:https://bbs.eetop.cn/thread-897274-1-1.html

感谢各位大哥帮助!

Formility:
x ./linux64/fm/shlib/libicudata.so.57, 25670672 bytes
x ./linux64/fm/shlib/libQt5Quick.so.5, 4184208 bytes
x ./linux64/fm/shlib/libQt5Positioning.so.5, 268008 bytes
x ./linux64/fm/shlib/libQt5QuickTest.so.5, 125704 bytes
x ./suse64, 0 bytes
ERROR : Failed to execute /opt/Synopsys/Formality2018/fm/O-2018.06-SP1/admin/install/fm/bin/install_fm
ERROR : couldn't execute "/opt/Synopsys/Formality2018/fm/O-2018.06-SP1/admin/install/fm/bin/install_fm":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PrimeTime:
x ./linux64/pt/shlib/libQt5Positioning.so.5, 268008 bytes
x ./linux64/pt/shlib/libQt5QuickTest.so.5, 125704 bytes
x ./amd64, 0 bytes
x ./suse64, 0 bytes
ERROR : Failed to execute /opt/Synopsys/PrimeTime2018/pts/O-2018.06-SP1/admin/install/syn/bin/install_pt
ERROR : couldn't execute "/opt/Synopsys/PrimeTime2018/pts/O-2018.06-SP1/admin/install/syn/bin/install_p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A: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没有安装csh的原因

网友:
不要用超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没有安装csh的原因

感谢大佬的一句哈哈哈   yum安装后直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没有安装csh的原因

请问是其他系统自带吗?  为啥我看大佬的教程里面就没有安装csh的过程,我就缺了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其他系统自带吗?  为啥我看大佬的教程里面就没有安装csh的过程,我就缺了这个
...

多数情况下,默认是bash和cshell都安装的,ksh需要单独安装。你这个没安装算比较特别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其他系统自带吗?  为啥我看大佬的教程里面就没有安装csh的过程,我就缺了这个
...

这个是系统默认没有安装, 我安装的debian系统默认就没有安装c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系统默认没有安装, 我安装的debian系统默认就没有安装csh.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没有安装csh的原因

还有一个问题,我在验证后想要运行SCL文件时输入了lmgrd -c /opt/Synopsys/SCL_2018/scl/2018.06/admin/license/license.dat -l /opt/Synopsys/SCL_2018/scl/2018.06/admin/logs/debug.log

的命令,但是系统提示我没有找到这个目录,随后我去查询了这个目录,确实有lmgrd文件呀,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我在验证后想要运行SCL文件时输入了lmgrd -c /opt/Synopsys/SCL_2018/scl/2018.06/admin/l ...

1, 检查下有没有执行权限
2, 在此目录下命令改成 ./lmgrd -c /opt/Synopsys/SCL_2018/scl/2018.06/admin/license/license.dat -l /opt/Synopsys/SCL_2018/scl/2018.06/admin/logs/debug.log
    lmgrd前面加./
3,lmgrd试着带完整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