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试全差分运放的ac特性testbench的原理

楼主(2022-03-22):
这里的大电容和大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保证DC(即0Hz)处闭环,这样运放的静态工作点是正确的。为啥要大值,那是要AC近似开环,信号只能通过运放到达输出。我一般会用大电感做反馈,但用大电阻也行,差别不大。

网友:
大电阻可以理解,大电容是干嘛使的?仿真ac响应,放大器输入端vin+和vin-需要加ac激励。如果输入端存在大电容,那么这些激励不就被短路到“地”了吗?

网友:
建议用diffstbprobe做stb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