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扫描的第一个点选择不同,结果相差很大,为什么,怎么解决

楼主(2022-03-22):
基准电路
比如温度从-40扫描到125,结果和27扫描到125完全不一样
电压从4扫描到5.5,结果和从4.5扫描到5.5也不一样

电压从4.5到5.5:
电压从4到5.5
.
这扫描结果差别也太大了吧,同一个点的值都不一样
温度扫描也是,
这是27-125
这是0-125
区间都变了,每个温度点对应的值也不一样
为什么第一个点的选择为有这么大的影响,这样的话,怎么能看出来哪个温度范围的影响

楼主:
简单说,就是同一个区间,第一个点不同,仿出来的结果完全不重合

网友A:
有启动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启动电路吗?

好像是启动电路不够,昨天看bonda这种要3条启动电路。 如果加上正确的启动电路是不是扫描结果就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