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scode运放偏置

楼主(2022-03-22):
求助,现在cascode 结构的运放 偏置电路一般怎么给,可以推荐一些资料或论文吗,感觉搜到的资料对于偏置电路大多只给个图
搜索
复制

网友:
因为这个对于大部分电路来说没啥特点,都是一些基本的偏置结构所以不会有专门资料说这个。
其实在书上就可以找到相关的电路,就算抄过来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
一般给一个合适的偏置(约为Vth+2Vdsat)有利于低压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