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Delta-Sigma ADC奇怪的想法

楼主(2022-03-23):
论文里都用SDToolbox直接综合出系数,那是不是一样的结构出来的系数都一样?岂不是所有的调制器系数都一样了吗。

网友A:
matlab一样,实际电路还要继续调整参数做fit,根据你的运放结构之类的都会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tlab一样,实际电路还要继续调整参数做fit,根据你的运放结构之类的都会不同的 ...

原来如此,感谢回答!

网友B:
前馈反馈如果不是标准的CIFF,或者CIFB,比如前馈反馈组合,直接综合也无法得到正确的传递函数。

网友:
也可以自己写toolbox,这样就不一样了(DStoolbox其中的一些函数是基于经验而不是理论,这就提示了进一步优化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馈反馈如果不是标准的CIFF,或者CIFB,比如前馈反馈组合,直接综合也无法得到正确的传递函数。 ...

印象中,只要state space能描述就能综合出来?不确定对不对,欢迎指正。